高频变压器

楼主(2010-07-16):
高频开关变压器中,算出了一次侧的电感量,怎么把它与整个变压器联系在一起。
简单的说,绕制高频变压器需要电感量,但不知道是怎么运用的,不知道是不是磁芯和气隙。望各位大侠给点提示,非常感谢

网友A:
只有反激电路的变压器需要初级电感量这个参数,反激电路的变压器一般也需要加气隙。
电感量与气隙关系很大,气隙稍大一点稍小一点电感量变化相当大,电感量与磁芯导磁率关系比气隙厚度要小得多。

网友B:
楼上maychang大师说的很对、。

网友C:
顶 2楼:maychang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