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IAP操作需不需要关中断

楼主(2010-07-16):
在向SCMD写0x46和0xB9时需不需要关中断,如果在这两次写数据之间发生中断会产生什么后果.

网友A:
这问题问的深奥,demo里面都是关掉的,顶起。。。。。。。。。。

楼主:
但是我看82G516的数据手册中相关演示代码都没有关中断,所以有此一问

网友B:
在写IAP的期间,CPU是停止了,所以不会响应中断.在此期间最好也不要开中断.

楼主:
可能是我没有表述清楚,我的意思在IAP操作送触发字节之间产生中断发会有什么问题,
SCMD = 0x46
在此产生中断
SCMD=0xB9

验道MPC的IAP操作没有时限控制??? 看了官方下载的DEMO 里面也没有关中断的操作

网友A:
应该没有时间限制,只是不知产生中断会不会使已经准备好的逻辑打乱,刚才又看了下官方,TestIAP这个Demo上面有关中断。

至于执行完SCMD = 46,B9以后,CPU肯定是挂起了,datasheet上我有见过说明,如果外部中断标志一直保持到IAP操作完成后,那么CPU会立刻响应中断,如果中断标志不能保持,那么就不会响应。

网友C:
“验道MPC的IAP操作”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