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色,像独石电容的是什么电容?

楼主(2010-07-16):
今天下午,5V供电的开发板。 把中国移动的无线座机的9V充电器插上了。
板子上的1117后面的灯不亮,闻着有点芯片封装的塑料特热的糊味,感觉又有东西要烧了。
我打开我的keil,大约半分钟后,板子上一个电容开始冒烟,细细的烟,冲的很远,就跟刚烧开的开水从细壶嘴里喷出来一样。
我叫我同事过来一起欣赏,结果喊了几声才发现他不在。
过了十几秒的时间,烟突然变的很大,还往外面喷,赶紧把电源拔下来了。

1117前面的这个电容烧了,后面的还是好的,两个长的一样,都是独石电容的颜色,不过比他们要胖。就跟小时候吃的碘油丸一个样子。

被烧糊的这个外面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个锡珠,我的办公室肯定是没有的,我焊接都是在实验室,这个评估板没有进去过。

1117后没有被烧的上面写着:
+ a .
15u

1117前被烧的上面写着:(糊了的数字用x来表示)
25x
+3xx

大小如一般的黄豆大(一般的小瓷片电容大小,不过是球形的),请问各位高人,到底是什么电容?从PCB的丝印上看,是有极性的,和电容上"+a."的加号对应的管脚对应。

网友A:
是钽电容

网友B:
上图好不~~~

网友C:
钽电容,恭喜你观赏到如此美景,钽电容失效一般都是起火。

网友D:
钽电容有时甚至会炸,早年间我就遇到过一次,老式国产的,金属外壳,炸的时候伴随一声“巨响”有火光和大量的烟,我的一根手指正搭在附近,当场震的麻木,好半天才缓过来,幸无大碍,周围的人都吓坏了。再看,PCB焊盘都烧穿了……

楼主:
这两天都喝醉了,一直想着这件事。
今天上来,在个人中心里看到最后一个是chunyang的回复,就知道,肯定有结果了。
不过钽电容第一次见这个封装的,以前只用过黄色和黑色贴片的。

谢谢大家,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