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c中用ACC寄存器问题,出错?

楼主(2010-07-16):
sbit ACC_7 = ACC^7;    //先定义

   for ( i=8; i>0; i-- )
       {
              ACC_7=DIO;
              SCLK = 0;
              ACC=ACC>>=1;
              SCLK = 1;
                  }
其中DIO是单片机引脚,用ACC_7读出的数值
是FF,但是我用if语句判断引脚,不用ACC_7读就是对的
,难道这ACC用法不对?

网友A:
这样用可能死悄悄的

这里可能for ( i=8; i>0; i-- ) 会用到ACC,这样就会覆盖下面的ACC值

C里面一般不要去操作寄存器

网友B:
LS利害,学习了

网友C:
用了C,除非你特牛,否则动到寄存器,死得难看。

网友D:
啥都别说了,上代码一看就明白了。
    32: void rmove(void)
    33: {
    34:         int i;
    35:    for ( i=8; i>0; i-- )
C:0x008F    7F08     MOV      R7,#keyb(0x08)
C:0x0091    7E00     MOV      R6,#0x00
    36:        {
    37:               ACC_7=DIO;
C:0x0093    A297     MOV      C,DIO(0x90.7)
C:0x0095    92E7     MOV      ACC_7(0xE0.7),C
    38:               SCLK = 0;
C:0x0097    C296     CLR      SCLK(0x90.6)
    39:               ACC=ACC>>=1;
C:0x0099    FD       MOV      R5,A
C:0x009A    7C01     MOV      R4,#0x01
C:0x009C    7801     MOV      R0,#0x01
C:0x009E    08       INC      R0
C:0x009F    8002     SJMP     C:00A3
C:0x00A1    C3       CLR      C
C:0x00A2    13       RRC      A
C:0x00A3    D8FC     DJNZ     R0,C:00A1
    40:               SCLK = 1;
C:0x00A5    D296     SETB     SCLK(0x90.6)
    41:                   }
    42:
C:0x00A7    EF       MOV      A,R7
C:0x00A8    1F       DEC      R7
C:0x00A9    7001     JNZ      C:00AC
C:0x00AB    1E       DEC      R6
C:0x00AC    EF       MOV      A,R7
C:0x00AD    4E       ORL      A,R6
C:0x00AE    70E3     JNZ      C:0093
    43: }
    44:
C:0x00B0    22       RET

网友D:
而这样就行
    32: void rmove(void)
    33: {
    34:         unsigned char i;
    35:    for ( i=8; i>0; i-- )
C:0x008F    7F08     MOV      R7,#keyb(0x08)
    36:        {
    37:               ACC_7=DIO;
C:0x0091    A297     MOV      C,DIO(0x90.7)
C:0x0093    92E7     MOV      ACC_7(0xE0.7),C
    38:               SCLK = 0;
C:0x0095    C296     CLR      SCLK(0x90.6)
    39:               ACC=ACC>>=1;
C:0x0097    FE       MOV      R6,A
C:0x0098    7D01     MOV      R5,#0x01
C:0x009A    7801     MOV      R0,#0x01
C:0x009C    08       INC      R0
C:0x009D    8002     SJMP     C:00A1
C:0x009F    C3       CLR      C
C:0x00A0    13       RRC      A
C:0x00A1    D8FC     DJNZ     R0,C:009F
    40:               SCLK = 1;
C:0x00A3    D296     SETB     SCLK(0x90.6)
    41:                   }
    42:
C:0x00A5    DFEA     DJNZ     R7,C:0091
    43: }
    44:
C:0x00A7    22       RET

网友D:
要在C语言中直接访问工作寄存器(R0~R7,A,B等等),你就得考虑后果。
和编译器抢资源,这不是自找苦吃吗?

网友E:
LZ 你是做项目呢?还是自己玩呢?

玩的话,我佩服  看样是厉害人物 即便现在不是。

但是做项目 用ACC 就夸张了啊  要不得!

网友F:
我有次用I2C用了ACC,也被囧到了。。。
结果好像改成for(i = 0; i < 8; i++)就没事了。。。- -

网友G:
没听说过用C还要用ACC的

网友H:
要在C语言中直接访问工作寄存器(R0~R7,A,B等等),你就得考虑后果。
和编译器抢资源,这不是自找苦吃吗?
引用 网友D:

同意LS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