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用LPC2132的SSP连接AT45DB系列的flash……

楼主(2010-07-16):
原来做过一个设计,使用LPC2132的SSP连接AT45DB041.当时没有使用SSEL1作为片选,而是换了另一个引脚。这套代码调通了可以用。后来修改了下设计,把SSEL1当做了FLASH的片选信号,还是使用相同的代码,就不能用了……

示波器上看SCK、片选、MOSI都正常,只是无论什么输入MISO都没有反应,始终显示是低电平。这是为何呢?如果我在连接管脚的时候不将SSEL1连接到SSP上二十连接到GPIO上,并且人工控制他或者索性一直拉低的话可不可以用呢?

网友A:
俺在此问题上上过大当~~~参见: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 ... mp;oq=&gs_rfai=

楼主:
2# hotpower 谢谢您给的资料。不过还是不太明白您的意思是SSP根本没法用在FLASH上呢,还是我应该每次额外多发两个字节呢?因为现在的现象是MISO上面根本没有任何信号~麻烦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