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430串口通信有工作方式可选吗?

楼主(2010-07-16):
现在就是想让CC2430跟单片机进行串口通信,51单片机的串口可以有工作方式0,1,2,3可以选择,那CC2430有没有工作方式可以选择呢?手头只有协议栈和应用例程,没有“工作方式设置”的内容,CC2430的DATASHEET里面也没有,难道只有这一种方式传吗?
多谢指教!

网友A:
这类RF芯片都是使用SPI接口的,没有硬件SPI的话可使用MCU的GPIO模拟。

楼主:
UART不能用吗?貌似芯片里面有介绍啊,我是新手,请指教详细些,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UART不能用吗?貌似芯片里面有介绍,我是新手,请指教详细些,谢谢啦!

网友A:
哦,CC2430是带有串口的,其内置了MCU(就是俗称的单片机),使用方法和普通MCU完全相同,包括串口模式的设定方法。

网友A:
大致看了一下手册,CC2430的串口需先选择为SPI或UART模式,在UART模式下只要不开启硬件流控等扩展模式就兼容普通51,即两线模式是兼容的。

楼主:
大致看了一下手册,CC2430的串口需先选择为SPI或UART模式,在UART模式下只要不开启硬件流控等扩展模式就兼容普通51,即两线模式是兼容的。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侠!继续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