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切请教双路摄像头的问题!!

楼主(2010-07-16):
我项目中的一部分需要这样的功能:将电脑连接两路摄像头,可以任意切换观看哪一路(屏幕只允许显示其中指定的一路)。我们是使用两个u口摄像头,如果电脑只连接一个u口摄像头那肯定正常的。

连接两个u口摄像头,首先是想从软件上实现,结果无法实现,最多只能做到能显示两路,但无法决定查看哪一路。

后来就决定从硬件入手,我就使用了继电器来控制,通过继电器配合闭合断开这两路来控制显示哪一路,就等于每次电脑只连接一路。
但是问题出现了:这样就相当于连环拔插了,稳定性肯定不好,平时拿个u口摄像头来回拔插也会有出错的几率吧。总感觉我的方案是非正规的。

请教下大家的意见和建议!谢谢大家!

网友A:
用USB接口的廉价摄像头只能这样了,除非你自己能写上位平台软件。如果使用标准摄像设备如监控用的摄像头,配合专用的接口卡和软件,你要的功能可以轻松实现。所有产品都有针对性,贵有贵的原因,便宜有便宜的道理。

网友B:
用不同牌子的设想头
或者用分辨率不一样的总成吧

网友A:
楼上所及要开两个视频窗口且要求摄像头所用方案不能相同或兼容,实时性也会下降,USB聊天摄像头的实时性本来就不好,而楼主还特意提到:“屏幕只允许显示其中指定的一路”。

楼主:
用USB接口的廉价摄像头只能这样了,除非你自己能写上位平台软件。如果使用标准摄像设备如监控用的摄像头,配合专用的接口卡和软件,你要的功能可以轻松实现。所有产品都有针对性,贵有贵的原因,便宜有便宜的道理。 ...
引用 网友A:
恩 谢谢chunyang前辈 大致就是这样的 我用vb写上位机无法实现这样的效果 也在想着不知道用什么接口卡比较好呢 不知道他的配套软件程序可以配合到我的软件系统中吗?

网友A:
将这类专用商品软件嵌入到你的软件系统中是不现实的,关键是现成的视频系统是否能满足你的需求,如能,用现成的好了,如不能,最好还是委托专业厂商定制,自己搞需要你对视频系统足够熟悉,VB是应对不了这类应用的,除非是很简单的应用,那现成商品更能满足了。
以学习或商业为目的的做事方法是不同的。

楼主:
将这类专用商品软件嵌入到你的软件系统中是不现实的,关键是现成的视频系统是否能满足你的需求,如能,用现成的好了,如不能,最好还是委托专业厂商定制,自己搞需要你对视频系统足够熟悉,VB是应对不了这类应用的, ...
引用 网友A:
恩 我发现有种摄像头是有唯一id号的,这样vb通过上位机就可以发送不同id号来选择了,但是这种摄像头我见到的好像多为工业高端摄像头,一个甚至要2,3千,价格实在太贵;
还有一种方案是频频采集卡配两个便宜的模拟摄像头,他可以提供vb接口程序,自己稍作修改应该行,但是这种多为pci插槽的安装不方便,但一块视频卡也得1000来元,、
想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方案,不知道这个最常用的方案是什么?

网友C:
视频卡200多元可买到7130-8路,摄象头7~80元左右,夜视200多元

http://www.cctv-shop.cn/thread-149-5.html

网友D:
usb视频采集卡有4路多的,

网友E:
你说的软件网上有下载的,具体地址我也不清楚,我以前下过。并且有的显示卡也带这个软件。跟监控的一样。叫U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