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样不稳定怎么解决?

楼主(2010-07-16):
请教个问题,MSP430F4250内部有16位差分ADC,开始用的RC低通滤波,选的是1K和104的电容,结果采集的数据很乱,后来换为100欧姆和102的电容后稍微稳定些,我是用的5个通道相互切换的,每个通道取的32次求平均值,在每次转换中加了个延时,结果就稳定多了,但是还是不很理想,能帮我分析哈什么原因有可能导致这些问题呢,谢谢A+  A-信号输入,A0接单片机内部的ADC,是否需要加个采样保持电路呢,有没有简单点的采样保持电路

网友A:
应该和采样保持没有关系

网友B:
现在一般AD内部都有采样保持电路了吧,

网友C:
楼主要先确定是基准漂移还是信号本身的波动,二者处理方法不同。

网友D:
切换导致输入阻抗瞬间突变,这是暂态所致。

网友E:
先不要做通道切换,单独连续地采样某个通道数据稳定否?

网友F:
你这样的应用跟多通道DAQ是一样的。跟保持器没关系,况且外部保持器的使用那是很久远的事儿了。
你应该是使用了外部开关切换。最直观的方法(不用算术)就是使用示波器采集A0,然后决定你的扫描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