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827用什么烧写器

楼主(2010-07-16):
最近手上有个项目,老外指定用PIC16F1827,发现在上手上的PICKIT2不支持该MCU,请问各位大虾用什么烧写器好!急!!!

网友A:
PICKIT3,ICD3,REAL ICE都可以。

楼主:
你有卖麻,我QQ254563429,call me

网友B:
应该可以,使用PICkit2 v2.61的专用界面可以下载。

网友A:
PK2V2.61独立软件,界面上没有16F1827的选项,所有的PIC16F增强型,都不支持。

网友C:
前几天刚拿到1823样片,用ICD2可以烧写。

网友D(2011-07-18):
16f1823 第一次用PIK3写进去了,但没运行,当时模式是 DEBUG,当前也不清楚,换用ICD2,即可,将模式换成Release时,ICD2也正常,没再试PIK3。

不过,我有一个问题,批量生产时,总不能带着编译器写程序吧,有没有能直接调用HEX文件写的,方便生产的?

网友E:
16f1823 第一次用PIK3写进去了,但没运行,当时模式是 DEBUG,当前也不清楚,换用ICD2,即可,将模式换成Release时,ICD2也正常,没再试PIK3。

不过,我有一个问题,批量生产时,总不能带着编译器写程序吧,有没有 ...
引用 网友D:

1、ICD2&3,KIT2&3属于调试工具,不是批量生产用的编程器,使用调试工具做批量生产编程器,烧写成功率稍微低一些,废片率也可能高一点。
2、如果生产量比较少,只愿意使用此类工具,可以在MPLAB直接导入HEX文件烧写,无非建立项目编译工程,也不需要编译器支持。

网友:
项目编译完成会自动产生Hex,ICD2,Pickit3都可以

网友F:
我用的real ice,支持器件里面有这个

网友G:
用ISP2,我发现这东东挺好用的。特适合于产品的量产。

网友A:
LZ,批量的话可以看看我们的PK3PRO。http://www.pic591.com/productshow.asp?id=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