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 ST MCU ST裸机开发能用malloc吗?

楼主:
发新帖我要提问
返回列表

ST裸机开发能用malloc吗?

楼主(2010-07-16):
:Q纠结的一个问题。。裸机开发没有系统的话,能不能用malloc()函数呢?如果能用,是谁在管理堆区呢?

网友A:
可以用,注意设置好Heap的大小,以及用完后的free()...........

楼主:
在IAR好像不能直接调用malloc()函数啊。。

网友B:
裸机哪里来的malloc()函数?

网友C:
有的,这个是属于C库函数,编译器会给你编译出一个malloc函数的,不过Heap还得自己设置。
MDK中这个函数就是用来设置heap大小的.
;*******************************************************************************
; User Stack and Heap initialization
;*******************************************************************************
                 IF      :DEF:__MICROLIB

                 EXPORT  __initial_sp
                 EXPORT  __heap_base
                 EXPORT  __heap_limit

                 ELSE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LDR     R0, =  Heap_Mem
                 LDR     R1, =(Stack_Mem + Stack_Size)
                 LDR     R2, = (Heap_Mem +  Heap_Size)
                 LDR     R3, = Stack_Mem
                 BX      LR

                 ALIGN

楼主:
0.0
那IAR中在哪里呢?

网友C:
IAR没用过,不清楚。

网友D:
51里都能用malloc,不过内存块要在进入main()之前就分配好,而不能在main()中进行动态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