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的__attribute__

楼主(2010-07-16):
C语言中的__attribute__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A:
attribute好像是属性的意思啊。

网友A:
好像根据参数的不同作用也大不一样。

网友B:
楼上的能否详细的说明一下呢?

网友C:
一般都是禁止优化用的。

网友B:
为什么要禁止优化啊?

网友D:
有的时候优化会改变程序的执行意图,所以有时需要禁止优化。

楼主:
那如果要禁止优化的话,用__attribute__该怎么实现啊?

网友E:
这个词跟一般的变量名或者是参数名有啥区别呢,再说你断章取义的拿这么个词在这问啥呢?标准C里面也没有这玩意啊?把程序段落贴出来!

楼主:
楼上的批评的是啊。
__attribute__((no_sdopt)) UH AD_sample(void);
知道是什么作用吗

楼主:
还有:__attribute__((section(".ISR, \"ax\"")))  GPIO_handle();

网友F:
这个词 一般代表管教的上拉 啊 开漏属性,一般预定义为0

楼主:
这个应该不是吧,没有这个必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