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弱弱的问题,照明LED为何一定要用恒流驱动?

楼主(2010-07-16):
(无正文)

网友A:
“电压恒定,LED压降也稳定”
温度变化了呢?
LED实质上是个PN结,有一定温度系数的。温度变化,LED压降也会变化。

LED并非一定要用恒流驱动,只要电流变化在允许范围内即可。恒压源串个电阻供电给LED是可行的,条件是对效率要求不高,例如8段数码管就经常以这种方式供电。但作为照明,串电阻的方法就显得效率太低了。

楼主:
maychang老师还不休息呀?
LED的PN结压降随温度变化不算明显,串联电阻上的压降,取LED压降的1/4,如3.2V的LED用4V电源串电阻供电,效率也达80%,而采用开关恒流方式,效率也只是90%左右,电路杂多了。
一般来说,照明用的光源,亮度有小幅度变化,也不觉别扭。白炽灯用了这么多年,也不是忽明忽暗。

网友B:
负载特性决定的。

网友A:
“如3.2V的LED用4V电源串电阻供电,效率也达80%,而采用开关恒流方式,效率也只是90%左右,电路杂多了。”
你这个计算有点问题。
用4V电源串电阻供电,效率80%,你并没有把电源本身的效率计算进去。而开关恒流方式效率90%,就是电源的效率。
串电阻方式,若把电源效率也计算进去,效率只有72%。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chang所言甚是,我没有把稳压电源的效率考虑进去。
当时是看到一电路,9V变压器整流后7805稳压(5V另有负载),然后通过DC/DC恒流驱动LED,觉得串电阻更简单,才引发此问。

网友A:
6楼:
电源是7805稳压,然后通过DC/DC恒流驱动LED,这样的设计就不大合理了。
7805稳压是线性稳压,平均的效率一般也就是50%甚至更低。加上DC/DC来驱动LED,效率也无法提高。此种情况,用DC/DC和串电阻的效率并没有什么区别,电路当然是串电阻简单,成本也低得多。
用恒流电源驱动LED,仅限用LED照明。

网友C(2011-03-26):
其实照明用的LED也不一定要用恒流驱动,只要实际的工作电流的最大值不超过其额定值,是不会影响其使用寿命的,在简单的LED照明灯里,通常只有限流、整流和滤波电路,而没有恒流电路。LED的价格贵,要想在不影响使用寿命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发挥LED的利用价值(用最少的LED获得最大的亮度),采用恒流驱动是最佳选择。

网友D:
小功率的LED,用恒流或者恒压都可以,区别不大。
但是大功率LED灯,发热大,现在的LED散热技术普遍也做的不好,用恒压源的话,很容易出现线路中电流越来越大的情况。

网友E:
恒流延长LED寿命

网友E:
恒压也可以,就是得串联限流电阻,恒压时,LED随温度功率变化几W左右。选择限流电阻,可以控制W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