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T芯片涨价,何去何从?!

楼主(2010-07-16):
SMAR公司的HART芯片最近涨价涨疯了!HT2012-PL 原价50不到 现在涨到72HT2015-PL 原价50多现在涨到72,更厉害的是HT2015-LQ 原价57涨到80!!涨的太多了直接吃不消了!我们是不能用了,准备拿美国安森美(ON)公司的替换。A5191HRTLG 替换HT2015-LQ 我看了一下完全兼容。A5191HRTPG 替换HT2015-PL
HT2012-PL
管脚也兼容。最重要的是价格!A5191HRTLG 的价格才40  价格反而下降了!哈哈 不知道大家拿什么型号替换的?!一定要符合ROHS 环保要求 还有SGS检测报告,我们要出口的!最好是进口的国产的不行!

网友:
用MICROCHIP的产品吧

网友A(2011-07-26):
SD2015  国产的 不过功耗比 HT2015的要小  可以完全兼容。 我们做plc用的hart就是这家的芯片!

网友A:
貌似  SD2015的芯片基本上是外销的。价格貌似可以商量,我们用的 抽样中  电流最小的只有几十毫安

网友B(2011-10-13):
你好 可以考虑DS8500  美信的 进口的价格也很合适
DS8500是一款单芯片、可寻址远程传感器通道(HART)的调制解调器,满足HART协议物理层规范要求。该器件集成了1200Hz/2200Hz FSK信号调制、解调功能,具有极低功耗,由于集成了数字信号处理功能,只需很少的外部器件。输入信号通过模/数转换器(ADC)采样,然后进行数字滤波/解调。该架构确保在干扰环境下能进行可靠的信号检测。输出数字模拟转换器(DAC)产生正弦波,并提供一路低噪信号,该信号可在1200Hz和2200Hz之间连续切换。发送时,通过禁用接收电路实现低功耗,反之亦然。DS8500理想用于低功耗过程控制变送器。
尺寸最小的HART调制解调器IC,极大地减小了系统尺寸和功耗,推出单芯片HART兼容调制解调器IC DS8500,实现了最小尺寸的1.1kHz/2.2kHz FSK信号调制、解调方案。该器件内置ADC和状态机,并通过数字滤波器滤除HART的信号噪声。片内数字滤波器大大减小了外部元件数量,在嘈杂的工业环境中能够保证可靠的信号检测。简易的单极点、低通/高通RC滤波器是器件仅需的外部电路。此外,DS8500具有285µA (最大值)的低工作电流,适合要求低功耗的系统。DS8500采用节省空间的TQFN封装,理想用于空间紧张的4至20mA电流环应用。
关键特性:
•        单芯片、半双工1200bps FSK调制、解调器
•        数字信号处理可保证在干扰环境中提供可靠的输入信号检测
•        正弦波输出信号,具有最低的谐波失真
•        只需少量外部元件,提供节省空间的解决方案
•        标准的3.6864MHz晶体元件
•        符合HART协议物理层规范要求
•        2.7V至3.6V工作电压
•        285µA (最大值)工作电流
•        节省空间、5mm x 5mm x 0.8mm、20引脚TQFN封装

网友B:
想了解的话 可以联系 QQ:905612624    电话:15382160693

网友B:
QQ:905613634 呵呵  刚打错了

网友C:
你好 可以考虑DS8500  美信的 进口的价格也很合适
DS8500是一款单芯片、可寻址远程传感器通道(HART)的调制解调器,满足HART协议物理层规范要求。该器件集成了1200Hz/2200Hz FSK信号调制、解调功能,具有极低功耗,由 ...
引用 网友B:

MAXIM的封装和其他不兼容 一旦市场缺货,价格将不可控。

网友A:
我是做研发的,我们公司目前使用的是SD2015,在测量当中发现SD2015的功耗确实比其他的芯片要低,而且调制产生的梯形波相当的稳定,解调出来的数字信号也很稳定。而且误码率也比国外的芯片要低的多。这是经过实际大规模平台测试所得出的结果。

网友B(2011-11-14):
如果客户长期使用 我们的货源跟库存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价格保证优惠!!

网友B:
如果想要低功耗的 不妨可以试试DS8500 这个应该是目前功耗最低的了 QQ:905613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