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指导一下keil c51中 _at_ 语句的用法

楼主(2010-07-16):
一直对这个问题不是很理解,所以请哪位大哥解释一下,
只是知道在keil中使用_at_进行绝对地址定位,
但对地址有点不太清楚,比如:
char xdata LED_Data _at_ 0x8000;
这个语句中 0x8000 是只要在片外RAM的地址范围内(0x0000-0xffff)自己想写多少就写多少吗?
还是怎么选择这个地址?
再有就是p0口如果不接上拉电阻,那是否就工作在总线方式?
比如我写
LED_Data=0xff;
就等效于给P0赋值为0xff呢?
本文来自电子工程师之家:http://www.eehome.cn/read.php?tid=36682

网友A:
_at_就是绝对定位,只要是实际有效地址即可
是否工作总线方式是由指令自动控制的<标准51><有些MCU需要另外配置>
LED_Data=0xff;当然不是给P0赋值,只是会利用P0,P2输出地址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终于这两天研究透彻了~

网友B(2013-03-27):
研究透了的人是不是给详细的说明一下呢?我还是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