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信号的控制

楼主(2010-07-17):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可以。
此时PC机仅仅是作人机接口用。在PC机上进行的操作,是转换成命令,通过任一种方式(串口、并口、USB口等等)将命令送给单片机,单片机根据收到的命令操作,输出矩形波。

网友B:
人操作PC上的界面,PC与MCU完成信息/命令通信,MCU接收到相应命令,处理后输出控制信号

网友C:
上层原理可以,下层执行结构需要仔细考察是否满足要求。譬如上升、下降时间、分辨率、驱动能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