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电路使用4007与ss14有差别?

楼主(2010-07-17):
Vcc——|<|——Vin

上为简单的示意,Vcc为整个电路的供电电源,Vin为备用电源接口,中间为二极管

正常情况下Vin端不接电源,当使用4007时,Vin端使用万用表测量无电压值,
                                   当使用SS14时,Vin端有(Vcc-压降)的电压值

此为和解?按道理说,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应该Vin端都无电压值才对

网友A:
是二极管的问题?我找资料看看..

网友A:
不太清楚哦..

网友B:
请高人指点

网友C:
肖特基二极管反向漏电流比4007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听着有点道理,这个说法的原理出自何处?

网友D:
你的VCC和VIN电压分别是多少啊?

网友E:
可能是虚电,万用表内阻大,给vin接个负载试试

网友F:
使用二极管的目的:一般在使用电池与外接电源混合供电的电路中会使用二极管隔离防止电池电流反流到外电源。

使用SCHOTTKY二极管的目的:为了减小隔离二极管上损耗的压降一般使用SCHOTTKY二极管,利用的是SCHOTTKY二极管正想导通电压低的特性。

这个电路的主要区别在于二极管的直流Vf参数,即:Maximum Instantaneous Forward Voltage(DC)。按手册 DC 1A电流流过时,1N4007的Vf为1.1V,而SS14不超过0.5V。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这是我要使用肖特基的原因,但是使用肖特基的时候Vin端(未接备用电源)会有电压值?

楼主:
回复 网友D:

难道我没有表达清楚?

Vcc是4节5号电池供电,Vin是备用电源接口,一般Vin不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为何硅管的没有电压值,而肖特基的有电压值?奇怪啊

网友F:
悬空量的电压没有意义的,这个电压是由测量用的表的内阻和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Ir共同决定的,
SS14的Ir是mA级的,1N4007的Ir是uA级的,所以同样的电压表在SS14上能量到更大的电压。

二极管的“导通”和“截止”不是绝对的,反向截止时也会有一个很小的漏电流Ir,不同的二极管这个电流值不同,这个电流对地流过测量用电压表就会产生电压,这很正常。

再去看看书,好好理解一下二极管的等效模型。

网友G(2011-03-18):
说的是什么??说得不三不四

网友H:
SS14的保护电流为1A

网友I:
明白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