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很简单的电路,却有着不同寻常的纠结!

楼主:
最近买到一led手电筒,采用的是电子开关。开关驱动板在手电屁股端,与恒流驱动板分开。也就是说两个电路在一头一尾。电筒筒身为电路负极,电路采用6V电池供电。此前见过类似电筒是采用机械开关,开关也是在手电屁股端,其工作原理很简单就是将电池负极通过开关与led手电筒身(手电驱动GND)相连,使电路接通。然而我现在手中的手电原理与采用机械开关类似,也是将电池负极与筒身接通,只不过开关采用的是MOSFET。我纠结的问题也就在这里,控制mosfet的电路竟然不需电路正极,单靠负极就能工作,而且还有几种工作模式(按一下开关LED全亮,当按住不放led爆闪)。哪位dx可以帮我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2010-07-17):
电容感应触摸开关了拉,估计带cpu的才能实现此功能(黑胶里面的东东)

楼主:
没错确实是电容感应,但我搞不懂电路不需要“+”也能构成路,并能驱动mosfet。

楼主:
画红圈的ic是什么东东????

网友B:
可能这个电路始终处于带电工作状态,就没有机械断点,只是待机电流很小估计是厚膜电路里集成了逻辑电路。
你放一段时间不用看看,电池与没有放电

网友C:
把一个回路断开,断点之间必定有电压啊,电路靠着板子背面两片金属之间的电压差工作啊

网友D:
我的确拆过这么个东西。呵呵。

楼主:
6楼的兄弟指的是AB点的压差吗?

网友E:
我没玩过,会不会在开机前电容有电(芯片能运行),开机后有瞬时关掉LED(再对电容充电)的可能,如此往返工作?

网友F:
估计这电筒不便宜吧?啥样的?

楼主:
哪位大哥能告诉我图中画红圈的ic(sot-25)是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