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rom和flash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0-07-17):
看了好几本书上(像DSP,51单片机等的教材)讲到程序存储器时都称程序存储器为ROM,有的书上讲的程序存储器是flash。我就很郁闷了,芯片中的程序存储器ROM是‘EEPROM’还是‘flash’?

网友A:
ROM是只读存储器,不受掉电影响;其储存的内容不能再被更改。只有芯片厂商能够进行ROM的写操作,一般可储存程序和数据,写完之后芯片厂商也改不了。

FLASH和EEPROM都是可重复擦写的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