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 的这两个引脚什么意思?

楼主(2010-07-17):
TLV5627,谢谢。file:///D:/我的文档/Tencent%20Files/819071394/Image/R$6}3I[@L~]]W`OWBD($H]4.jpg

网友A:
FS字面是Frame Synchronization,我的理解就是你每次想DAC发送串行数据,算作一帧,也就是一个Frame,你应该告诉它何时开始,因为DAC得知道开始后,准备接收。
PD,就是power down,也就是对DAC和它后面的驱动级(output stage)断电,并且看得出每一个DAC是可以通过控制寄存器进行单独的powerdown的,这个硬件管脚具有更高的优先级,因为它可以overriding那些寄存器。

楼主:
FS字面是Frame Synchronization,我的理解就是你每次想DAC发送串行数据,算作一帧,也就是一个Frame,你应该告诉它何时开始,因为DAC得知道开始后,准备接收。
PD,就是power down,也就是对DAC和它后面的驱动级(ou ...
引用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