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怎么输出负电压啊?高手看看吧!

楼主(2010-07-17):
(无正文)

网友A:
放大到2倍,加-1.25V偏置。

楼主:
放大到两倍我知道怎么做,可是这个偏置怎么加,往那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在吗?能不能给我再指点一下啊!?

网友A:
加偏置,就是模拟电路书中讲到运放时的加法电路。
另外准备一个-1.25V的电压,这可以由一个负的基准电源分压得到,然后与输出电压相加。

当然,也可以准备一个-0.75V电压,先与输入电压相加,再将相加后结果放大2倍。

网友B:
Vout=2Vin-1.25=2(Vin-0.75)=Vin+(Vin-1.25)=...
想怎么玩都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嘿嘿,知道了,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能把你知道的电路传上来看看吗?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