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 的这两个引脚什么意思?

楼主(2010-07-17):
TLV5627,谢谢。FS说data shift out,那out到哪,输出不是电压吗?
file:///D:/我的文档/Tencent%20Files/819071394/Image/R$6}3I[@L~]]W`OWBD($H]4.jpg

网友A:
PD 是休眠引脚
说的是从你的控制器(MCU)移出到 DAC
不是写的 to the TLV5627,
数字电路电压就是不就代表1和0a

网友B:
FS:同步帧输入口,在同步帧脉冲下降沿时输入一个串行数据帧给TLV5627。
PD:省电引脚,所有DACs电源输出级,低电平时有效。

楼主:
我都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