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marking code找到IC?

楼主(2010-07-17):
如何根据marking code找到IC?

有些知道功能,也有样品,没有详细型号的IC,只有IC上面的简单标号,如“W2”,如何寻找其准确型号?
cdmagps@163.com

网友A(2014-03-06):
这些需要专业公司才可处理,因为各品牌的物料都是由这些字符数字组成,不熟的还真不知,字体排版、尺寸、性能参数,芯片上多点少点等有点差异,我们从事电子配件销售已有10多年,需要可联系我,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2014-05-06):
有6个Pin角,上面的marking code为:u33, 另外一个IC也是6个角,marking code为LXT,还有一个向三极管形状的,标识为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