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晶振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07-17):
这年头无良商家比较多...同样40MHz的晶振,号称基频晶体...买来的却是13.3MHz基频的泛音晶体(3次谐波正好为40MHz)
因此我加了些防护措施,下面是原理图:

基本思路是——通过R2及C2组成的低通滤波器滤除13.3MHz的5、7、...2n-1次谐波,只留下13.3MHz的基频及40MHz的三次谐波,接着以L1及C3组成的串联谐振电路作为带阻滤波器滤除13.3MHz的基频,那么留下的自然就只有40MHz的三次谐波了。

本着钻牛角尖精神~~下面就是碰上的一些问题了:
1)R2作为低通滤波的同时也起到了限流的作用,那么对于该电路,如此取值是否会有什么不利影响?
2)L1和C3组成的串联谐振电路是加在(C)处好,还是(B)处好呢?有什么区别么?此处的取值是否合理?
3)R1作为反馈电阻,其取值一般是按XHz-XHz之间取XΩ,总觉得这样的“经验主义”不怎么好,因此其详细计算方法是?
4)非门的使用上...同样采用74HC04以及带施密特整形的74HC14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网友A:
真钻牛角尖哪, 40Mhz的晶振, 基频哪里来这么高, 都是泛音的吧

楼主:
这个么...JS以40MHz基频晶体的价格在卖泛音晶体...就是比较可恶的地方了,为了防止买回来的没法用,一般么就是在边上留些附加电路,到时候还有补救的余地...

网友B:
如果你单片机真能跑40M的话,你该看看内部有没有锁相环,用40M基频晶体的少,片内肯定要提供PLL

楼主:
其实...主要是整理老电脑文档时发现若干年前一个ST的老51有这种型号,40MHz主频还不带PLL,又恰好最近特爱钻牛角尖,想要把以前模棱两可的问题全搞懂,因此~~~

楼主:
沉得真快...顶一下先,继续求解~~

网友C:
40MHz的晶体一定是泛音晶体,这一点不是商家“无良”。
你的电路不对,去掉C3,L1和C2并联,其谐振频率取40MHz即可。

网友C:
R2的作用是限幅,增加了选频回路的内阻,跟波形的线性度有关,过大会不起振。反馈电阻的取值跟反相器内电路设计有关,要计算的话需要内电路参数,但该值通常无法取得,所以工程上用实验法确定,静态时使门电路的输入处于逻辑0与逻辑1之间,所以这里不能用施密特输入门,其线性区过窄甚至没有。

网友D(2013-09-08):
跟着前辈学习!

网友E:
PIC也很不错,长期的积累,渠道好。PIC单片机

PIC12F508-I/SN
PIC12F615-I/SN

PIC16F616-I/SL
PIC16F630-I/SL
PIC16F684-I/SL
PIC16F723A-I/SS
PIC16F870-I/SP

PIC16F1503-I/ST
PIC16F1507-I/SS
PIC16F1508-I/SS
PIC16F1508T-I/SS
PIC16F1823-I/ST
PIC16F1936-I/SS   PIC16F1823-I/ST     PIC16F1936-I/SS
Q,Q  (望惠存):  909822209

网友F:
有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