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的M0发热很厉害?

楼主(2010-07-17):
我正想往上推荐使用新唐的M0,但有哥们反映这片子一接上电源就发热得厉害.  大家怎么看?

网友A:
怎么可能呢?我玩芯唐M0都大半年了,都没见过M0这样,而且我还涉及超频80M,也就感觉稍微有点发烫而已,但不会影响正常工作。

楼主:
最高50M, 超到80M就有点发烫,我认为并不很理想哦,如果长时间工作在50-80M的话,估计出故障的概率也不小吧!  M0现在应该还没有得到大批量试用验证,个人觉得并不是非常可靠的,况且价格也不是很吸引人.:(

网友B:
不会把,我用的很长时间,发热这个问题也不是很明显,稳定性也很好

网友C:
你旁边放了大功率元器件了吧!

网友D(2010-10-15):
;P加个风扇吹一吹....

网友E:
不会如此夸张吧…

网友F:
每天一上班,就有几片M0的板子在跑,直到下班,从来没觉得它热过。

网友G:
还行吧,发热没那么厉害,估计有其它原因

网友H:
是不是焊短路啦...

网友I:
不要道听途说,自己试试,其实还行

网友J:
焊接问题吧

网友K:
没这么严重,肯定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E:
研讨会的板子是不烫的。

网友L:
估计是楼主那哥们电路板出了问题

网友M:
板子发热不一定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N:
就是啊,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O:
芯唐MO的散热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