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从4.2升级到5.3不能仿真了

楼主(2010-07-17):
:(今天把IAR升级成了5.3,结果启动程序的时候说STM32Driver.dll文件出错,进去之后就不能仿真了,是我安装的问题吗?还是需要设置什么东西?

网友A:
早期的STlinkII在IAR5.3下不好用,不知道楼主是不是用的这个仿真器。

网友B:
根据提示,应该是缺少什么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然是ST LINK II的原因。。悲剧了

网友A:
楼主换个仿真器吧,ST-link或者D版的JLink,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