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线干扰问题

楼主(2010-07-17):
(无正文)

楼主:
板子上有两个地,两地短接后,探头一个接数字地,一个接模拟地就会有

楼主:
是测量方法不对吗

网友A:
用的什么电源?

楼主:
DCDC28V转正负15V

网友B:
有无射频模块?

网友C:
可能是两个地之间有电流吧?看看你的供电回路。比如你用数字部分的电源给模拟部分供电,那电流必须由模拟地再流回到数字地,这个电流就会在地线上形成电压。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地之间很可能还存在直流电压。

楼主:
7楼:没有射频的

楼主:
8楼:模拟部分跟数字部分供电都是分开的,两个地在板上一点接起来的

网友D(2011-05-05):
降低地线干扰的原则是:1. 减小电源内阻 2. 减小地线电阻,加粗地线 3. 降低地线互扰电压,尽量向一点式接地原则靠拢。上述是路引起问题的解决方法。场的问题分二种,磁和电,采用屏蔽,改变元件的布局等阻断磁场和电场的干扰而在地线上引起的噪声电压。总之,路上的问题用“疏通”的方法,场的问题用“阻断”的方法,场干扰放大器后,转变为路,则场为源头,这部分的路问题为辅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