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开机问题

楼主(2010-07-17):
我设计了一个按键开机的电路,电路基本上是比较成熟的,但有时按下去会开不了,关的时候同样会出现这种情况,请问这是什么问题?以下是初始化和按键代码
void init()
{
_papu6=1;
_pac=0xcf;//pa5控制电源,pa6是按键
_pa=0x30; //上电CONTROL置1稳住电源(pa5=1)
_pbc=0;//激光器V、H引脚输出
_pb=0; //激光器初始低电平
}

if(!_pa6)
{
delay(10);
if(!_pa6)
{
if(openNum)
{
openNum=0;//初始化openNum=0
_pa5=0;
}
}
while(!_pa6);//等待按键释放
openNum=1;
}
芯片是和泰的48r063

楼主:
50分都没人要吗

楼主:
快速开关机后会出现死机的情况
是不是电子开关在比较快速的开关机,单片机复位会出现问题

楼主(2010-12-17):
问题解决了,是电路上的问题,请童鞋们速来领分

网友A(2011-02-21):
祝贺 楼主 解决了   很多时候 碰到问题 需要耐心的往下 再钻下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