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和晶振32。768的问题

楼主(2010-07-17):
本人对电子不这么懂 现在遇到大问题了 。 问题:开机我设置好时间如(12点)但走了几分钟不走了 (12点05)停了 。在过了几分钟又开始走了(算过了5分钟)。。第2次我没一直看着,按道理是慢了5分钟了,但是我去看的时候时间是(12点10分)请高手解决谢谢

网友A:
对的,是这个晶振的问题哦...换一个,试试时钟...

楼主:
前几月没发现过 就7月的有

网友B:
不是晶体的问题,因为时间没错,并没有慢5分,说明时钟芯片一直在正常运行。查查是不是显示的程序出问题了,跑飞了5分钟或者其他原因停了5分钟。

网友C:
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D:
从你说的状态来看:
   “前几月没发现过 就7月的有”
硬件肯定没问题。查一下时间程序。

楼主:
现在又出现时间快的 又回到原位了

网友E:
先烘干 时钟涂上硅胶 然后风干12小时 在试验
高温高湿影响 你是南方吧?

楼主:
是南方的

网友:
我新来的,望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