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极管静态共作点的问题

楼主(2010-07-17):
最近在看童老的模拟技术第二版,对工作点的计算有些疑虑。里面计算工作点时,所列的方程都假设了三极管已经工作在放大区了,利用了方程Ic = Ib * 放大倍数。而事后却没有检查这个前提,这样没问题吗?

还有如附件所示, 假如我拿掉负载Rl,有没有可能所有的管都工作在放大区,Ic1 由 Ib1 决定,Ic2 由 IR决定, 会有Ic1 != Ic2 这时会不会有矛盾啊?哪里出错啦? 求指教啦。

网友A:
先假定BJT工作在放大区(甚至假定在线性区中央)再求其它参数的做法没错,这是求解的一种方法(其实也是非常有用的方法)。至于假定是否成立,有解则成立,否则不成立。

图中连接+V的是一个恒流源,去掉RL原则上T1将进入到饱和区,即不再是线性条件了。但Ic2仍然约等于IR,只是T1的Ic变小了(为IC2)。

楼主:
还是有点不明白,T1为什么会进入饱和区的啊?

网友B:
不一定会进入饱和区,恒流源的阻抗无穷大只是对交流信号而言。把T1的静态电流设置地和Ic2相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