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使能了串口,那相应的串口输入输出就自动配置了吗

楼主(2010-07-17):
(无正文)

网友A:
必须配置,通过PIO

网友B:
只需把对应管脚分别设置为TX RX管脚就OK了.

网友A(2010-08-16):
还有波特率,还有停止位,校验位!

网友C:
LZ你太想当然了!

网友D(2011-05-08):
初学NXP的LPC1114系列芯片,你可以选择CoIDE, 这个免费的基于互联网的嵌入式开发软件提供NXP的LPC1100系列的组件和例子,用户可以通过勾选组件和添加例子在5分钟内创建一个最基本的应用。
更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考www.coocox.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