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线电源

楼主(2010-07-17):
自己做了个单线电源驱动能力太差了,只能驱动一个继电器,而且继电器吸合后电压只有2.8V不能在驱动其他负载了,有哪位大侠给指点下,不胜感激

楼主:
自己做了个单线电源驱动能力太差了,只能驱动一个继电器,而且继电器吸合后电源电压只有2.8V不能在驱动其他负载了,有哪位大侠给指点下,给个驱动能力强的原理图或建议。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的图呢?为什么不贴出来?

网友B:
增加电源的驱动能力就可以了,如果功率余量到了上限,那就更换更大功率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