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米范围内无线电测向定位,仿雷达扫描,可用视频显示。

楼主(2010-07-17):
如题,有无成熟电路方案?可用于反扒系统的。

发射端需要卡片式的,接收端最好能用PDA显示。

网友A:
仿雷达扫描就必须要有扫描装置咯,无非是两种:电扫描和机械扫描。电扫描(相控阵)系统成本高,不知楼主能不能接受。信号发射和接收采用RFID技术。接收天线后面配一个信号处理电路,实现方位的判别。至于是用PDA显示还是用其他什么的,那在于信号处理电路的接口设计了。

网友B:
以后干脆我上来问 原 子 弹 解决方案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