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 系列单片机 如何使用printf 函数

楼主(2010-07-17):
现在我用的STM8S103,我想用printf函数,请问 除了要配置UART之外
  还需要哪些步骤.谢谢

网友A:
如果用官方的fwlib, 定义putchar 即可

char putchar (char c)
{
    if (c == '\n')
    {
      /* put '\r' to hardware here */
      /* Wait transmission is completed : otherwise the first data is not sent */
      while (!(LINUART_SR & 0x40));
      LINUART_DR = ('\r');
      /* Wait transmission is completed */
      while (!(LINUART_SR & 0x40));
    }

    /* put c to hardware here */
    /* Wait transmission is completed : otherwise the first data is not sent */
    while (!(LINUART_SR & 0x80));
    LINUART_DR = (c);
    /* Wait transmission is completed */
    while (!(LINUART_SR & 0x80));

    return (c);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官方的fw lib 是指哪个lib?

楼主:
官方的 lib 是指什么 ?

网友A:
你google一下:stm8s fwlib

网友A:
或者随便下一个st官方开发板的开发包, 比如:
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 ... ro/files/um0834.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