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ARM程序??求注释、、

楼主(2010-07-17):
ARM, pi, AC, LED, gp
谁能帮我在每句后面加上注释、、、、谢谢、、下面有整个测试程序的压缩包、、、、

#include "hw_ints.h"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gpio.h"
#include "sysctl.h"
#include "cpu.h"
#include "interrupt.h"
#define     LED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B
#define     LED_PORT     GPIO_PORTB_BASE
#define     LED          GPIO_PIN_5                                   //  PB5控制D1
void delay (int a)
{
    for (; a > 0; a--);
}

int main(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6MHZ);

    SysCtlPeripheralEnable(LED_PERIPH);

    GPIOPinTypeGPIOOutput(LED_PORT, LED);
    GPIOPadConfigSet(LED_PORT,  LED, GPIO_STRENGTH_8MA,
                     GPIO_PIN_TYPE_STD_WPU);

    for(;;)
    {

       GPIOPinWrite(LED_PORT, LED,  0xFF);
       delay(1000000);
       GPIOPinWrite(LED_PORT, LED,  0x00);
       delay(1000000);
    }

}

楼主:
楼上的错了,大家都太谦虚了,你让我,我让你,都不好意思来了、、、还得我啊,没人哦、、、

网友A:
这个不是M3的例子程序吗?大把这样的资料,建议楼主参照ST的外设驱动库,里面有讲每个函数和参数的意义!最好对应处理器的相关寄存器来看,这样理解得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