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这个调理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0-07-17):
最近在2440上增加一些模块
由于没有经验  一开始还以为高电平时5V呢
接着就按5V设计了
后来才明白是3.3伏
这是我的设计电路 用的还是5V的供电
我现在担心的是  比较器输出的高电平时5伏的话 IO口受不了
要是换成3.3V供电的话  这个电路好像就不太好工作了
希望大家给我指点迷津
谢谢!!!

网友A:
你说“换成3V不太好工作了”是什么意思,懒得做实验还是根本就没试过,393本身就是宽电压的比较器,没有任何理由3V不工作,其它部分最多是调整一下电阻的值。

闲置脚接地,连输出都接了,虽然393的漏开输出不影响,但是这个习惯可绝对不是好习惯。

网友B:
lm393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上拉电阻太大,testOUT上的电压受发光管的钳制,高电平也只有一点几伏。建议把发光管上的330欧接到电源,发光管负极接LM393的输出,电路不管是3.3V还是5V供电,都会正常工作。

楼主:
谢谢isoar 和 hob的建议

网友C:
3.3V可以实现.
调整一下参才电压,修改一下电阻值就行了

网友D:
是地,看看你的光噢了,3.3它能导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