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原理图应该再没问题了吧?

楼主(2010-07-17):
大家帮我看看,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开始像这样画下去了,然后再制版了。

数码管是自己亲自测的,引脚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A:
31pin好像要接VCC吧?
这个原理图,拿个面包板试试也不麻烦啊。用那种单面的试验板焊一下,也很方便
51的DDB文档,网上应该很多吧,楼主不妨找一个看看

网友A:
还有,怎么着也得做个串口出来吧。那个STC的串口烧录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B:
没看出来有什么问题

网友C:
不用外部ROM的话,把EA-VPP引脚接高电平。

网友D:
认为数码管控制线p10~p12改成p12~p14比较好,可以避免p10,p11的下载问题。

网友E:
总的来说,画的不错!赞一个!
请按LS几位高手的建议,修改后即可制版。

网友F:
挺好,不错,最好加个串口,板子也不会比以前大到哪去,而且比较方便

网友G:
2楼火眼金睛,一眼就看出来EA脚没接。

——这是初学者常犯的一个错误:)

楼主:
31PIN的EA脚不是可以不接吗?

网友H:
必须接,该引脚决定了选择片内程序存储器还是片外程序存储器,即使有些型号的51在该引脚上设计了内置上拉也应该在使用片内存储器时将其可靠的接入电源,否则在强干扰时可能会导致程序运行问题,而且会限制兼容MCU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