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高频电路板?

楼主(2010-07-18):
如题,对于高频电路板的设计,大家能不能给点资料啊?

网友A:
网上搜一搜,估计是一大堆。

网友B:
对于高频电路的设计要注意信号的完整性。

网友A:
那什么是信号的完整性呢。

网友C:
2楼说得很对,在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呵呵

楼主:
多而杂,我想要一个简单明了的,不知道谁可以提供一个,先谢过了

网友D:
高频电路往往集成度较高,布线密度大,采用多层板既是布线所必须的,也是降低干扰的有效手段。

网友D:
高速电路器件管脚间的引线弯折越少越好。高频电路布线的引线最好采用全直线,需要转折,可用45°折线或圆弧转折,满足这一要求可以减少高频信号对外的发射和相互间的耦合。

网友D:
另外,高频电路器件管脚间的引线越短越好

楼主:
看来高频电路的设计还有要经验的积累啊

网友B:
最近我也看了一下有关高频电路的资料,我想应该不要想得太难了,慢慢的实践,终有一天我们会成功的。

网友D:
现在制版一般的都没什么问题吧,满足一般的原则就差不多了,比如两层的布线要垂直,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E:
这个需要经验啊

网友F:
现在制版一般的都没什么问题吧,满足一般的原则就差不多了,比如两层的布线要垂直,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引用 网友D:
不要想得太简单了

网友A:
战略上轻视它,战术上重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