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存储器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0-07-18):
BWSCON 寄存器
其中对应bankn的 STn位
以下原文:

This bit determines SRAM for using UB/LB for bank n
0=Not using UB/LB(Pin[14:11」is dedicated nWBE[3:0])
1=Using UB/LB(Pin[14:11」is dedicated nBE[3:0])

UB/LB应该是指高低位,那假如STn置1,按上面说明是使用UB/LB,那到底是使用其中的高位还是地位?还有后面括号里面说的是什么?Pin[14:11]指哪?望大家给翻译,谢谢!

网友A:
晕,要提高E文水平啊。
他意思就是 =0,则管脚14-11就是nWBE3-0
如果是1,则管脚14-11就是nBE3-0

www.cmtekchina.com

楼主:
2# centimetre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
我大概看懂e文意思,但只是笼统的看懂
可能问题没有问清楚
1:datasheet上在介绍BWSCON寄存器的时候,涉及的io脚的有地址总线、数据总线和片选口,那这个pin[14:11]是指哪的口呢?
2:using UB/LB 、 not  using UB/LB 是什么意思呢?(arm 32位)
    not using UB/LB 是不是指数据直接是16位?
    using UB/LB 使用高位/低位?!我理解不了,能不能换个说法跟我解释解释呢?
期待你的再次回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