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7-18):
反激电源中,有一段时间由电容给负载供电,电荷从电容中流出去,电容上的电压就降低,那么负载上的电压也要降低吧?如何保证负载上稳压?

网友A:
不错,电容放电必定电容两端电压降低,负载两端电压也降低。
但楼主可以自己计算一下,在电容放电这段时间里电容两端电压降低了多少。

网友B:
应该是电容比较大  放电引起电压的降低很少

网友C:
这个降低,就带来“电源纹波”的问题,所以开关电源有一个指标就是纹波小于多少

网友D:
主要是电容的容量决定电压降低的时间段,当然负载也是成反比的。

网友E:
有高频纹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