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085发热

楼主(2010-07-18):
稳压源lm1085是12v转5v,电流最大的时候0.5A.查看lm1085的文档的时候说是可以承受3A的电流,但是我的电流通电没几分钟lm1085就烫手。大家能帮忙看下么?是电容过大的原因么?在实际用的时候电容式25V、2200uf的。

楼主:
稳压源已经加了散热片了

网友A:
(12-5)*0.5=3.5W,能不热吗?
你加了多大的散热片?

网友B:
这么大功耗,不热才怪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加的是90*140*200mm的散热片,这个电路在最大的时候输出是500mA,一般的情况下在150mA左右 我的这个散热片够用么?

楼主:
不好意思 打错了 是9*14*20mm的散热片

网友C:
9*14*20mm的散热片抗不住3.5W发热量

网友D:
这散热片太小了吧

网友E:
太热了,散热片再加大

楼主:
加大散热片 好的 我试试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