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点计算问题

楼主(2010-07-18):
如附图,T1集电极的电位Uc1等于多少啊?童老第二版page 78 1-23的题目。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是原题吗?

网友B:
V1V2R1R2可以等效成一个电源。
这是电路基础课程中的内容。

网友A:
应该还缺条件,如Uce=?,Ube=?放大倍数bate=?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谁确认下?

网友B:
三极管放大倍数是必须给出的。

网友C:
这题目有问题

楼主:
大家有兴趣看到看原题目,,答案是0.3V。

网友D:
这个题是不是先分析不要 三级管时R2上的电压降,即(2/3)*(V1+V2)-V1>=0.7V ,如果不大于,三极管是截止的。如果大于,基极电流就是(V2-0.7)/R1-6.7/R2.

网友E:
这个是不是这样理解的:

    图中,专门用一个 地的标号 连接 E,则E极的电位为零参考电位。

    而题目 问的是电位,而不是电压。又,此图为一个放大状态的电路。所以,E正偏,C反偏。所以,UC1电位=0.3 。

    此题的考查点,好像在考我们 对电位,电压等概念的理解。不是一道好题

网友F:
没懂啊?UC1还是UCE啊

网友G:
6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