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输出纹波特别大,好奇怪?

楼主(2010-07-18):
我有TPS76650和TPS76633连接到6V/5A直流电源.
单独连接TPS76650,可以正常输出5.0V
单独连接TPS76633,可以正常输出3.3V
但是如果同时连接他们两个,那么3.3V输出就不正常。
即使TPS76633只接100欧姆的电阻负载也是这样的,它的输出是从2.5V波动到3.3V的三角波,周期是4ms.
这个很奇怪。有哪位见到过?

网友A:
先把输入端的滤波电容加上再说

楼主:
PCB走线产生的了寄生电感,加输入电容解决。

网友B:
估计就是滤波不够的原因,增加便是。

网友C:
LZ有原理图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