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boot0与boot1不管什么电平,都是从片内Flash中开始运行??

楼主:
rt

芯片型号:STM32F103ZE

楼主(2010-07-19):
红牛开发板

楼主:
是不是芯片被锁了?

网友A:
印象里,即使芯片被读或者写保护,不影响boot0、boot1的功能。

网友B:
红牛开发板
引用 楼主:

除非操作错误,什么开发板也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你是怎么发现这种现象的?凭什么判断?

网友C:
在IAR开发环境下,不管BOOT脚是什么状态,都是根据ICF文件指定的地址运行。

楼主:
平时都是用串口isp,今天问别人借来的jlink,jlink可以烧写程序到片内,但是串口还是不行,串口可以正常的进行通信。

最主要的一点还是如标题所述那样,不管boot0和boot1接何种电平,那种是悬空状态都按复位键后程序都是从user boot模式中运行的。检查过硬件,boot0与b00t1中的电平是变化的了的。真是郁闷,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B:
描述不清楚,还是猜不到出现了什么问题。

一会儿说串口还是不行,一会儿又说串口可以正常的进行通信,到底怎么样?

一会儿说平时都是用串口isp(这说明曾经从系统存储器启动过),一会儿又说“不管boot0和boot1接何种电平,那种是悬空状态都按复位键后程序都是从user boot模式中运行的”,这不是自相矛盾?

楼主:
由于太急了,说得不太清楚,不好意思。

“一会儿说串口还是不行,一会儿又说串口可以正常的进行通信,到底怎么样?”

用jlink下了一个串口测试程序,发现串口可以正常的发送与接受,串口可以正常的进行通信,说明不是串口硬件的原因。我说的串口还是不行,是指利用串口还是不能ISP,因为芯片复位后根本就进入不了SystemBoot的启运模式,就算串口硬件是好的也没有用。以前是可以串口ISP的,由于没有买jlink,一直都是这样用。现在无论怎么样改变boot0与boot1的电平状态,就是不能从SystemBoot启动,甚至悬空状态时还是那个样子。

楼主:
是不是芯片内部的bootloader被弄掉了?

网友B:
芯片内部的bootloader是不可能被弄掉的。

使用串口ISP时,请不要连接Jlink。

楼主:
串口isp时,没有连接jlink.

现在的问题是系统启运模式改变不了,现在复位都是上电复位,没有用按键。

网友B:
串口isp时,没有连接jlink.

现在的问题是系统启运模式改变不了,现在复位都是上电复位,没有用按键。
引用 楼主:

什么叫“系统启运模式改变不了”,是一直在系统启运模式,不能改变为其它模式,还是不能改变到系统启运模式?

楼主的语言表达能力有待提高啊,;P

楼主:
一直在User模式,不能改变到System模式。

网友B:
你是不是把BOOT1和BOOT0引脚烧坏了?

楼主:
不会吧,开发板电路图如下:

一直都是用短路帽连接的,没有对两引脚进行过其它操作。

网友B:
按照你给的信息,只能猜测BOOT1和BOOT0引脚被烧坏,至于怎么被烧坏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D:
很有可能就是引脚出现问题了

楼主:
我用万用表测量过,引脚电平是正常的。

网友B:
用万用表测量只能指导芯片外面的情况,芯片里面的情况用万用表是测量不到的。

一个简单的办法判断是否启动了系统存储器模式:把Boot0/Boot1设置为系统存储器启动模式,然后用示波器观察USART1的TX引脚,看看有没有发送信号,如果没有发送信号,则有可能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E:
我也是用的红牛板,这是楼主 误判的结果,是红牛板 有点小小的问题,他们在串口那里接了二个三极管,用来选择BOOT0 的电平  那个三极管坏了 短路了 就成这样了 要用万用表量一下 就明白了。后面 我取掉了那个电阻偏置就好了。

网友A:
我用万用表测量过,引脚电平是正常的。
引用 楼主:

最好还是用示波器来看,看复位的时刻boo0、boot1的状态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E:

根据电路图,串口连线没看到有三极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