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掉电指针回零如何处理?

楼主(2010-07-18):
本人正在开发一块车用仪表。需要在系统5V掉电以后,对主芯片和步进电机驱动芯片供电一段时间,以让电机指针回零,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尝试了用大电容,不行,电压在前段(3V以前)跌得快,后段跌得慢。
用备份电池,没有5V的。只有3V或1.5V,如果用2个3V串联,则需要分压或串二极管,这样平时没法对其充电。如果用3个1.5V串联,则4.5V电压不够。

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掉电后需要维持4.5V以上电压约500ms。

网友A:
掉电后不要处理了,再次上电时让步进电机走仪表盘刻度对应的角度。

在零度的地方让电机失步好了

网友B:
要供应电机的电能只能靠后备电池,根据可以接受的体积选择小型铅酸、镍氢或锂电池,5V电源采用LDO或DCDC实现,如果是镍氢电池可用4节串个肖特基二极管直接供电,输出电压在4.2-4.4V间,充电用相应的充电电路就是,铅酸和镍氢电池的充电电路比较简单,用恒压法即可。

楼主:
楼上说得有道理,用电容储存的能量估计电流不够,只能用电池,仪表盘上我们现在体积所限只能用纽扣型锂电池,能否推荐一个电路或者电源监控芯片(带电池备份的)?

楼主:
2楼,不处理恐怕是不行,汽车仪表上也没看见哪个车钥匙拔出来以后指针还在位置上的?都归了零了。

楼主:
3楼的,能否推荐一个电路?镍氢电池也可以。但我需要电池出来给芯片的电压是4.8-5V的,至少要大于4.5V。

楼主:
看看这个电路行不行?D105的输入1.25*(1+740/220)=5.45V,D105的输出到芯片供电约5.1V,平时由它供电,并同时向4.8V镍氢电池充电,当掉电后,镍氢电池供电,同时又不会向LM317反灌。

网友C:
电池4个就可以了啊,一个1。2V。实际的4个会有5V

网友D:
知己知彼
别人是怎么的?

网友E:
电池最方便的

网友F:
拆别人的看看

网友A:
电池不好,我感觉。充放电次数多了总有失效的时候。

楼主可以考虑用机械的办法解决:用个细弹簧,类似以前机械手表里的东东。弹力不大,足以在断电时将电机拉

回原位,而电机通电时又不影响转动即可。

网友A:
还有一个办法,自己觉得也不太可行。就是先假关机。机械的关机操作只是一个步进电机归零的信号罢了,待电

机归零完毕再其他电路真正切断电源。

楼主:
7楼这个电路可以吗?各位麻烦帮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