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法型 DA TLC7524

楼主(2010-07-18):
用乘法型 DA TLC7524做 DDS 的正弦信号发生器,产生了直流分量是为什么啊?还有用另一片 TLC7524 对两个余弦信号做乘法的时候应该在它的直流和2倍频的地方有幅度值,可是为什么在它本身的频率上还有幅度啊?而且还是最大的?望高手指教...

网友A:
第二个问题可能是输入的信号含有直流分量(比如你的信号是0-3V 而不是-3V-+3V),在DAC信号输入前加电容去直,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关注,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用DA做乘法,输出当 数字信号相位为0度时为正的直流(滤波后),当数字信号为90度时输出为负值,这是什么原因啊?(参考电压为余弦模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