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决DCDC恒流源中PWM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0-07-18):
如图,现在的问题是单片机产生3.3V的pwm信号,控制场管,但是Q2 发热严重,输出到场管栅极的电压没10V,望高手帮忙解决,顺便问一下,怎样才能提高其效率

楼主:
减到1.5K还是不行啊    关键是Q1没处于开关状态

网友A:
Q1没处于开关状态?
你的PWM输出电压电流有多少?

楼主:
3.3V    8mA

网友B:
短接Q1发射极上的1k电阻。

两个R5....

楼主:
此时输出波形始终不好   怎么办  效率也上不去

网友C:
楼主实验过了?还不行?
把Q1 C极的波形贴出来。

楼主:
短接之后就很直接的烧管了 波形马上贴

网友D:
漂过,等图!

网友C:
短接之后就很直接的烧管了 波形马上贴
引用 楼主:

那就加大R8 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谢各位热心人的支持,把Q1换成场管,波形会有很大的改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提高效率及改善功率因素,还望各位提出宝贵建议!谢谢

网友E:
去掉r5,在r8上并接一小电容,根据pwm频率的高低在数十到数百pf左右,个人认为q2 、q10要互相交换一下位置,q2,q10 基极貌似需要一电阻

网友F:
频率是多少?我觉的是频率太高(相对8050来说)

网友G:
问题是Q2没有饱和,R2减小到220,

网友G:
问题是Q2没有饱和,R2减小到220, 短接R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