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7-18):
供电电源需为5v直流电压,纹波电压小于10mv,负载电流200ma,我选用的一款开关电源5v输出的纹波大于70mv,且存在工频噪声,我想通过lc滤波滤除,但始终打不到效果,噪声滤不掉,请教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A:
把你的LC滤波电路贴出来,注明元件参数。

网友B:
检查你的布线,加强你的输入输出滤波。

楼主:
第一次发帖,不会贴图,元件的参数,特别是电感的选择不会确定,lc滤波电路的等效阻抗与负载有什么样的要求,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截止频率需设为多大?请帮忙看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