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通信的疑问?? 求救。。。

楼主:
上位机在与单片机串口通信时 ,如果设置方式1 即发送接收一幁数为10位(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一位终止位) ,如果上位机给下位机发送数据,上位机是否有发1起始位 1终止位???  是不是上位机的数据中有包含起始位0,要不然下位机TXD如何判断发生电平跳变1->0

因为我有看到下位机的TXD的电平发生跳变时才接收数据,可是对于上位机发送的数据,都没有起始位和终止位这一说法????? 希望大虾们能帮我解答一下 谢谢了。。。。

楼主(2010-07-19):
uart通讯是按照时间来检测数据的,说明白一点就是比如 9600波特率 设置的话, 每1s/9600 就去检测一次RX(接收端),如果RX是高电平,那么就是数据1,否则为0;平时没有发数据的时候为高电平;所以,没有什么电平跳 ...
引用 网友A:

那如何开始接收数据,接收总得有个条件吧。。。 像你是说的平时电平为1 ,这些数据并未接收呀。。。

网友B:
看图还不明白吗?

楼主:
看图还不明白吗?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的就是:如何设置方式1时,上位机通过PC串口小软件 是否 有发给下位机1起始位、1终止位,因为我从软件上看无法断定发送的这一幁数据的内容(看上去好像只有8位,还是10位???)。。

网友B:
方式1,是什么我觉得无需了解。
UART串口通信格式,都会有1个起始位“L”,1-2个结束位“H”。这个是基本格式,不会变的。
软件上无需设置起始位(自动的),但结束位可选1-2位。
如果还不明白,发0xFF,0X00,0x55,通过示波器去自己感受下。

网友C(2010-09-03):
起始位和终止位都是自动加上的

网友D:
示波器一看 就知道了 验证这种事自己做最好

网友E:
今天凑巧做过示波器看串口,在外面网吧,晚点上图! :)

大家也可以先看着这个:
《RS232串口通信详解(引脚定义,电气特性,传输格式,接收过程,单片机晶振,RS485,RS422)》
http://hi.baidu.com/mrmobilerobot/blog/item/cc02f618f5f4b20c34fa4175.html

55aah的波形

55aah的波形

网友F:
发射用2个停止位,接收用1个停止位,通讯一定不会出错,猜猜为什么
多研究下波形,慢慢品味下

网友E:
上图了,0x55aa的图是回来补拍的。 可与11L的图对比一下。:)

0xff(TTL端,下同)

0xff(TTL端,下同)

0x00

0x00

0x55aa

0x55aa

0x55aa__DSC04650.JPG (137.28 KB )

0x55aa(II)

0x55aa(II)

网友G:
McuPlayer: 发射用2个停止位,接收用1个停止位,通讯不会出错的!!!!

网友F:
这招不要乱用,在这里我这么说是为了让楼主去分析波形中起始位和停止位的含义
双向通讯的时候,会带来麻烦的,避免的办法就是频繁修改停止位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