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下载总是报错,怎么办啊?

楼主(2010-07-19):
JTAG, BUG, IO, se, ST
:(自己焊了个板,想通过开发板的JTAG烧程序进去,结果总是报错
第一种错误:
can not halt the core
第二种错误:
弹出错误窗口:the debugging session could not be started

:Q要被这个折磨疯了。。。

网友A:
检查下你自己做的板子的电源,地的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检查了一下,硬件连接没问题。。还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吗?

网友B:
用什么仿真器?
JTAG口上拉电阻去掉或加上试一试
不行再检查电路

网友C:
肯定是电路问题。

VDDA接了吗?

楼主:
我是用的开发板上12脚的那个JTAG,不是用的20脚的那个,这样可以吗?

网友C:
你自己焊的板,哪里来的开发板上12脚的那个JTAG?

网友D:
……
LZ说话太简练了
我猜,LZ用的是万利的那个学习板,
仿佛记得万利给的资料是说,板载的仿真器,可以仿真板上的MCU也可以通过JTAG接口对外仿真
但我记得当初好像是直接外接式不行的,得焊掉点什么,然后飞个线……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啊大家,是我没说清楚
具体情况就是像8楼大哥说的那样,是想通过开发板的JTAG引到我自己的板子上
然后开发板上有两个JTAG,都试了一下。。结果都不行

网友E:
开发板的JTAG引到我自己的板子上?这样也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查了一下,说是可以引出来的

楼主:
:Q出现这个问题可以确定是由于硬件原因引起的吗?

网友D:
可以确定就是硬件引起的
我想知道,LZ知道JTAG有几根信号线么?
懂的话,就拿万用表量量去吧,把开发板的原理图翻出来,自己改改吧
直接接是用不了的,我以前也是自己改的

网友F:
会不会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G:
仿真器一般不会有问题,一是查硬件,二是看你的软件设置。你是用什么软件下的?如果用j-link仿真器,用jtag for arm的话,里面的设置一定要正确,否则是不对的。

网友F:
可以肯定的说是硬件问题,检查下硬件

网友H(2013-06-26):
可能软件没设好,我遇到过,楼主没解决可以帮你远程控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