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如何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铺铜

楼主(2010-07-19):
以前的同事似乎因为板子只有3个元件而没有画原理图,从PCB上无法看到net,但是他铺了通,现在他走了,我要给PCB换个封装但铜怎么也铺不上。各位帮帮我呀。谢谢先!

网友A:
不是只有3个元件么?直接增加NET,然后再铺铜

网友B:
以前应该是有的,只是复制粘贴后,网络标号就没有了(或者使用别的方法)。
你可以使用FILL的方式去做,反正这么简单的板子,也不会出错。

网友C:
那2个贴片0603或者0805 或者0402的器件的1脚自己设置个GND网络就可以了,
或者本身就三个器件,在原理图中重新画下,更新过去,不就有网络了?

网友D:
PCB重生网络表(PROTEL):

1。选依铜线连接生成网络
2。把生成的网络导入PCB
3。消除飞线:选中板上所有的能有网络属性的元素(PAD,VIA,TRACK。。。。),剪切,按原剪切的坐标贴回去,飞线就没有了。。
4。设好DRC,再检验一下看有没有个别漏网,手动连上。
5。OVER

PS:提供一个思路,别说找不到菜单,具体操作你不会之类的。。。。。

网友E:
直接用线条画,几分就搞定了。这个最简单的方法了